[求助] LDO重载增益比轻载环路增益高,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7-04-07):
LDO重载增益比轻载环路增益高,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感觉大电流输出的时候,环路特性会恶化呢

网友:
理想电流源还是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想电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出电阻是1/(lamada*I)吧,L不变lamda不变,电流变大ro变小。   除非是在轻负载情况下,ro都比反馈网络电阻大了,受限于反馈网络,输出电阻不随负载电流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我理解错了。这样看增益随着输出电流的变化应该不是单调的

网友:
看看power 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2017-06-15):
重载时相当于RL低,用理想电流源时,RL未变,电流增大,功率管gm增大,增益增大

网友D(2017-09-13):
這麼久了想必LZ已解決了此問題。
輸出級(power device+feedback res+Zout)增益應該還是隨IL的增大在減小,問題應該發生在EA級。可以看看EA級增益是不是在輕載時較小,可能EA在輕載時的工作狀態不是很好。

网友(2020-03-28):
看一下你功率管L是不是太小了。
轻载漏电导致增益下降。

网友E(2021-11-26):
引用 网友D:
這麼久了想必LZ已解決了此問題。
輸出級(power device+feedback res+Zout)增益應該還是隨IL的增大在減小 ...

请问为什么输出级增益随着IL增大减小呢?我的理解是IL增大,功率管gmp增大,但是负载RL在减小,输出级增益gmp*RL与轻载时候相比是不确定的啊

网友(2023-12-15):
引用 网友E:
请问为什么输出级增益随着IL增大减小呢?我的理解是IL增大,功率管gmp增大,但是负载RL在减小,输出级增 ...

都有道理啊,,我去仿真看看到底是哪个影响了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