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AT current source温度系数=>5000ppm??

楼主(2017-04-07):
有没有只用CMOS做过PTAT current source的大神?  我想问下你们一般作的温度系数能做到多高?  能达到5000ppm么?我查的论文一般都达不到这么高,我自己目前做的只有1800ppm左右
谢拉

网友:
PTAT的温度系数=1/T,T是你关心的温度点,绝对温标。例如,300K(常温)时温度系数可认为是1/300=3333ppm/°C。所以,它的温度系数随温度上升而下降,与其它系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