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ring vco,想仿真时域jitter,仿出来频域的jitter,

楼主(2017-04-08):
怎么从频域的jitter得到时域jitter

网友:
open loop 的jitter没什么意义的,一般都是用在环里边然后算时域的jitter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你们是用matlab计算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phase noise 乘以传递函数然后积分,最后从phase 转化成时间就是了,phase jitter,我记得。

   你找找文献就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adence用PNOISE应该能直接仿出来时域jitter,其实他也是仿出来频域,然后算出来的.

你也可以按照理论公式自己算,但是很麻烦。
Clock (CLK) Jitter and Phase Noise Conversion - Application Note - Maxim.pdf (125.6 KB , 下载次数: 210 )
Estimating Period Jitter from Phase Noise -- AN279.pdf (1.13 MB , 下载次数: 146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xiexie fen xiang. 你还是先把jitter的种类分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