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噪声放大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7-04-08):
设计低噪声放大器时,输入匹配电路时L型匹配网络,由一个电容和电感组成。因为最后要在Cadence中画版图,所以在ADS中设计片上电感,为12nH,低噪声放大器工作频率为2.4GHz。在ADS中设计电感,采用差分结构,最后导成s1p文件,再在LNA原理图中替换原来的电感,噪声系数变化特别大。

LNA原理图

LNA原理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直接使用12nH电感仿真结果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我设计的螺旋电感,两种(线圈匝数不一样)

6圈

6圈

5圈

5圈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我电感仿真图,可以看到电感值为12nH,Q值为15.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将螺旋电感的s1p文件调入到LNA原理图中的仿真结果。

楼主:
回复 楼主:

   噪声大很多。是输入匹配变了么?可是我观察了谐振点,S11谐振点一直不变的啊。

楼主:
有没有人呀,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管子,我觉得直接用村田的12NH换上去省事

网友:
我计算了一下2.4GHz频点电感量是12nH,Q值是15,算出的串联寄生电阻是12欧姆,会不会这个寄生电阻产生的热噪声从而改变了整个LNA的NF?你一开始用的电感应该是理想的电感模型吧,它应该不包括寄生电阻的,因此仿真出来的NF很低,感觉0.1dB多的NF不大符合实际情况哦,你在原来的单12nH电感串一个12欧姆的电阻,看看NF结果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gpdk090工艺的,M1/M2栅长为100nm,栅宽为40um。M3,栅长为100nm,栅宽为10um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Thanks。确实如此,结果变差很多,基本上跟把螺旋电感参数放进去效果一样。寄生电阻无法避免,而且由于电阻的影响,会产生压降,感觉整个电路都乱了套了。有办法消除这个电阻的影响么?

网友:
新人一枚刚进RF圈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觉得无法完全避免吧,任何实际的器件都不可能是理想的。而且我觉得你用平面螺旋电感模型模拟出来的NF还是比较make sense的,可以再优化,但是无法完全消除。我觉得。

网友:
See if you can optimize it with some feedforward design

网友:
谢谢楼主现在下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2022-08-23):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标尺是怎么旋转一定角度的?画的电感除了用金属层外,还填充其他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