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管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7-04-09):
最近对dummy管有些糊涂,需要匹配的MOS管在旁边放一个一模一样但是G D S B都接同一电位的管子算是dummy管吗?另外,dummy管有几种接法呢?

网友:
Dummy device可以分为两种:
1、减小制程上的偏差,layout时尽量做到环境的一致性。楼主说的匹配MOS边上的就是这个目的。
2、备用device,便于以后ECO修改需要,放一些比较有可能会用到device,改版的时候通过修改metal就可以实现,降低ECO的成本。
Dummy的接法一般不影响电路正常的function就可以了,同时要注意寄生device的影响。

网友:
D G S B接同一电位算dummy管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