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楼主(2017-04-09):
请问各位,在进行PEX时,出现了如下提示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呀?上面的error是说找不到pin,可是我根本都没用到PRIMLIB中的dpinb这个cell呀,出错的那三个cell都没用呀,我做的就是一个运放,还有warning中D171_noxref这些器件是指schematic中的某些器件吗,它是重新起了名字么,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器件呀,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你的device map文件有问题,建议查看生成的PEX网表,确认没有用到PRIMLIB这种device,可以手动吧PEX网表里面定义PRIMLIB的subckt删掉,然后再生成calibre view。但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修改device map文件,因为以后提取PEX的时候可能会用到PRIMLIB这种dev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后来找到了原因,应该是它把我电路中的dummy认成了二极管,这个error应该不用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