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调用modelsim仿真,如何在modelsim里修改代码后编译重新生成仿真波形

楼主(2017-04-09):
ise调用modelsim仿真,如何在modelsim里修改代码后编译重新生成仿真波形。目前只知道在ISE修改然后重新打开modelsim,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求高人指点

网友:
可以直接用编辑软件比如Notepad或ue编写代码,再用tcl编写脚本,直接运行model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