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里面的一个疑问(Chap.7 Noise)

楼主(2017-04-10):
在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这本书的第七章Noise里,Example 7.12,Figure 7.40 和Figure 7.41中,为什么在计算In,in的时候没有考虑管子M1产生的In1呢?只考虑了M2和M3的,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看到这里了同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后面大概理解了,看Figure 7.43(c)和下面的文字说明,由于节点X的等效阻抗很大,通过管子M2将Vn2输出到Vout的噪声会很小(M2组成的放大器的voltage gain很小),从而可以忽略掉M2产生的噪声。我觉得应该可以解释前面(Figure 7.40 7.41)为什么忽略掉由M1产生的噪声的问题(在M1的Source端等效阻抗很大的情况下)。

网友:
简单理解,噪声也是通过电流反应到输入管去的,而这个电流几乎与共栅管无关,只与共源管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与共栅管无关是不是就是因为共栅管source端的等效阻抗很大?如果把共栅管source端的电流源换成一个不是很大的电阻,这时候共栅管的噪声是不是就不能忽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啊,比如下面的电阻很小很小,接近为0,那这个时候,共栅管就相当于共源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

网友(2017-05-10):
Noise of M1 may have less influence on the output. 3ks.

Ref

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