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opper时钟不交叠区域引起的残余offset过大

楼主(2017-04-10):
chopper用于bandgap,PSS结果如图所示,PBU为运放输出,该运放输出直接连接到了电流的栅极,所以就决定了PTAP的电流精度。
仿真时发现,两相不交叠时钟的不交叠区域,实际tran和理论相差较远,理论上的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有,但是实际tran的波形远不止这两点能分析出来的,因为这一块非常影响残余offset,我是通过平稳时的电压值和频域0HZ的电压的差值来评估残余offset的。请问大家是怎么分析该区域的tran结果呢?或者怎么分析残余offset呢?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20-04-22):
最近在做chopper结构的ts,可以加个微信探讨一下吗?

网友:
最近在做chopper结构的ts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吗?

网友:
choper控制时钟需要做非重叠时钟吗?  控制switch(TG)的clk1和clk1b仅差一个inv delay? 那么φ1和φ2为非重叠时钟?再在φ2的基础下加delay实现抵消相应的sp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