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smic 013g 的库 怎么设置wire_load_model?

楼主(2017-04-10):
DC综合,smic 013g 的库 怎么设置wire_load_model?
DC 怎么设置zero wire load model?

网友:
你在DC脚本里面通过设置 set wire_load_model xxx(这个是在lib里面,根据的你需要去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b 里有好几个wire_load_model,怎么确定要选哪一个? 通过什么命令可以设置成zero_wireload_model?

网友:
在lib里名字不一定就叫zero wire load model,你选lib文件里的第一个wire_load就好了。DC综合即使选了其他的wire load也没关系,到后端PR都会去掉。

网友:
加不加都行,dc会按照大小自动选择个

网友(2019-07-08):
set_app_var auto_wire_load_selection false ;
DC就不会选wire_load了

网友:
用命令set_app_var auto_wire_load_selection true,让DC根据设计大小自动选择wire load model模型,至于你说的zero wire load model,意思是设置线延迟为0吗?可以通过set_zero_interconnect_delay_mode true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