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仿 irun 如何配置支持多核多线程跑仿真?

楼主(2017-04-10):
hi, 最近发现 irun 调用ncsim时,跑3 个仿真时,三个线程各占33%个cpu,多个线程一共才占一个cpu。
如何配置让irun 跑混合仿真时线程个数达到多个,(spectre的aps是可以设置为多个线程的)

top 显示3个ncsim占了0.33个cpu,仿真速度很慢。
PID USER      PR  NI  VIRT  RES  SHR S %CPU %MEM    TIME+  COMMAND

55149 si00003   20   0 1769m 1.3g  41m S 33.4  4.0   2:41.43 ncsim
24588 si00003   20   0 1838m 1.3g  42m S 33.1  4.2   1283:12 ncsim
65017 si00003   20   0  805m 339m  40m S 33.1  1.1  32:43.09 ncsim

下面是我跑仿真的irun配置

irun
-64bit
-now SYSFMW
-now FUNTSK
-processor 8
-mcmaxcores 6
../../tb/top.sv
-spectre_args " ++aps=moderate   +mt=7 -proc 8 +lqtimeout 900 -maxw 8 -maxn 8"
../../spice_env/ams_conf_spice.scs
  -timescale 1us/1us
-input ../../env/probe_no.tcl
-access +rwc
-AUTOSPICEOOMR
-AUTOXSPICE
-amsconnrules MyRules
-top top
-l ../../simulation/result/log/basic_test_spi_0.log
+TEST_CASE=xxx
-nclibdirname ../../simulation/database/basic_test_spi_0
-uvm
+UVM_TESTNAME=test
+UVM_VERBOSITY=UVM_NONE
+define+UVM_OBJECT_MUST_HAVE_CONSTRUCTOR
+define+FAST_SIM
+define+DISALBE_OTP_CHECK
+define+MIX_IRUN
+define+SYNTHESIS+SMIC18_SMIC
+define+SPICE_DIG
+nospecify
+no_notifier
+notimingcheck

+TEST_CASE=basic_test_spi_0
+UVM_VERBOSITY=UVM_NONE

楼主:
,我是用irun 调用uvm和specture 我添加了aps的相关多线程选项,但是还是不能跑多线程,总是单线程。
如果用图形化傻瓜方式可以支持多线程。但是图形化specture界面效率太低,不能调用uvm

网友(2018-07-25):
回复 楼主:

    Hi 楼主你好,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等待大神出马

网友(2019-08-3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平均分配一个cpu核,license占用多个。

网友:
我试了下,把-processor 8 去掉,就不会多个进程平分一个cpu核了,但是也无法实现一个线程多个CPU核。你这个-processor哪里找到的。我去cdnshelp里找没找到。实际的cadence仿真软件的多核仿真,不是加个-processor这么简单吧。

网友A(2019-11-05):
-mccodegen -mcmaxcores 4

试试~~~~

网友(2023-03-12):
引用 楼主:
,我是用irun 调用uvm和specture 我添加了aps的相关多线程选项,但是还是不能跑多线程,总是单线程。
如果 ...

大神啊,请问图形化用多核在哪里设置?

网友(2023-06-08):
引用 网友A:
-mccodegen -mcmaxcores 4

好方法

网友B(2024-05-11):
怎样实现的?能在ADE上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实现的?能在ADE上设置吗?

AMS仿真

网友(2024-07-22):
引用 网友A:
-mccodegen -mcmaxcores 4

不好使

网友:
那可能是你没用对,这方法跑混仿加速很明显

网友C:
用 ++aps 选项可以实现多核仿,数字仿真比较快,模拟能多核仿也能加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用 ++aps 选项可以实现多核仿,数字仿真比较快,模拟能多核仿也能加速。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tre-aps-performance

使用 ++aps +mt=8 选项可以明显加速,8代表线程数,可以变。同时cpu占用也可以提升到200%以上。亲测可用。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C: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blogs_8/b/cic/posts/spectre-optimizing-spectre-aps-performan ...

mark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