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蒙特卡罗分析与工艺Coner分析的关系?

楼主(2017-04-10):
问题:1. 蒙特卡罗分析与工艺Corner分析(考虑由PVT引起的偏差)有何关系?
         2. 假设某个随工艺、电压及温度变化的器件参数为x,请问x在上述两种分析中的极限变化范围一样吗?
诚请各位指点、解惑,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蒙特卡洛是在给定的器件容差范围内选取器件的参数,即用伪随机来模拟真实的情况。里面还可以选择 mismatch 和 process。

  工艺角仿真是特定的一个方向。没有mism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请问:你所指的“给定的器件容差范围”能超过worst case工艺角引起的偏差吗?

网友:
对于某个参数,模型中工艺角的偏差好像通常就为MC的3-sigma值。

网友:
我的理解是 corner仿真 比如用 fs 那就是所有的nmos都是fast 所有的pmos都是 slow
但是 Montecarlo的话 所有的器件的参数都是随机选择的 比如某个nmos可能比另一个nmos要快
抛砖引玉 如有不对请大神指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不会了。只是随机抽取而已,不过结果在worst case 下可能不是最坏的。

楼主:
1. 真诚感谢上文诸位的解答;
2. david_reg提到“对于某个参数,模型中工艺角的偏差好像通常就为MC的3-sigma值”,还有wangyanhustdk的表述“当然不会了...”。这些观点的意思均倾向于:在进行MC分析时,器件的参数偏差(以一定方式分布(比如高斯分布),随机抽取,以3-sigma值为界)不会超过worst corner的偏差。本人也比较支持这种观点。但是,不知道这种观点有没有比较正式的文件阐述?还是需要个人去比较器件的MC-model和worst corner model?

网友B(2018-08-24):
矩形框四个角和中心表示5个不同工艺角的覆盖范围,而曲线表示用蒙特卡罗分析得到的实际电路工艺偏差(一般满足高斯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满足Corner变化的范围不一定能完全满足覆盖实际工艺变化范围,因此要用蒙特卡罗分析得到Corner变化的概率,以得到电路的良率。

网友(2021-08-03):
引用 网友B:
矩形框四个角和中心表示5个不同工艺角的覆盖范围,而曲线表示用蒙特卡罗分析得到的实际电路工艺偏差(一般 ...

讲得挺好,如果放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2025-02-19):
引用 网友B:
矩形框四个角和中心表示5个不同工艺角的覆盖范围,而曲线表示用蒙特卡罗分析得到的实际电路工艺偏差(一般 ...

在网上找到一张图片,看起来是适合的。

网友C:
mc仿真里面有mismatch only 和process,两个都勾选1000次以上就是既有corner的影响又有mismatch的影响,基本可以大概看出实际制造的程度。如果只勾选mismatch则需要看工艺模型,大部分是tt情况下的mismatch.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c仿真里面有mismatch only 和process,两个都勾选1000次以上就是既有corner的影响又有mismatch的影响,基 ...

那mc仿真只需要在tt corner下就行,还是需要 all corner下跑?看上面的图应该是tt 下就可以,平常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那mc仿真只需要在tt corner下就行,还是需要 all corner下跑?看上面的图应该是tt 下就可以,平常也是这 ...

或者说tt 下,把mismatch和process全部选中和corner下只跑mismatch是差不多的?

网友E(2025-07-09):
引用 网友D:
或者说tt 下,把mismatch和process全部选中和corner下只跑mismatch是差不多的?

不能吧,tt、ff、ss、sf、fs应该是代表mos管global的偏差,都是同向的,nmos/pmos都快或者都慢。local的器件偏差应该是缺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吧,tt、ff、ss、sf、fs应该是代表mos管global的偏差,都是同向的,nmos/pmos都快或者都慢。local的 ...

嗯,有道理

网友F(2025-08-25):
那最极端的情况应该是corner偏差+mc偏差?

网友(2025-10-07):
引用 网友F:
那最极端的情况应该是corner偏差+mc偏差?

既然MC是在特定的corner之下进行的mismatch分析,所以每个corner都要跑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