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mos差分电路宽长比问题

楼主(2017-04-10):
这是我调的一个差分电路,可是怎么调宽长比就是调不到饱和状态,请各位大神看看是怎么回事,指点一下小弟[抱拳]

网友:
是open loop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就这5个管子

网友:
input DC 怎么定的?

网友:
open loop是会这样。因为gain比较大,output很容易rai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Vds大于Vgs-Vth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怎么会进入不了饱和区呢?电流给定,过驱动电压给定,gm就可以定了啊,去扫一次尺寸就差不多了的啊。

网友:
vin2两端都是gnd?这样写对吗?没写过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点很奇怪,我用的是SMIC的0.18um的工艺,VDD=1.8,它们的Vth=0.4,加Vgs=0.9,尾管的Vds=0.5,加尾管bais=0.7,它们应该都能工作在饱和区的,但就是调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表示GND是0电位,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给每一层的过驱动电压是怎么分配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7-07-24):
in1,in2 固定DC 0.9V是不對,要以in1固定或in2 固定DC 電壓,另一端以電壓漸增之方式.再減方式.既可看出差分器各相關電壓.

网友:
尾电流源用电流镜给,不要用电压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