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输出端对VDD和GND存在二极管通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11):
设计了一个数字电路的产品(铝栅工艺,为N型衬底),流片出来,COB bonding后测试,发现8个输出端(NMOS管输出)中会有1个输出端对VDD和GND存在二极管通路,不上电,直接用万用表就能测到,红笔接输出端,黑笔接VDD或GND,可测到压降为1V~2V的二极管通路,并不是常规的0.6~0.7V压降的二极管(此处无人为设计的二极管)。另外,并非每个样品都存在这样的现象,测了20颗样品,有10颗样品有这种现象,而且这10颗异常样品的8个输出端出现异常的输出端位置也不一样,如某颗样品是3号输出端异常,另外一颗是7号输出端异常,诸如此类。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样现象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拜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