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篇paper的学习笔记,关于低功耗、低电压的bandgap电路

楼主(2017-04-11):
一篇paper的学习笔记,关于低功耗、低电压的bandgap电路,有兴趣的可以浏览下。paper学习:低功耗低电压 BGR -JSSC 2013.6.pdf

paper学习:低功耗低电压 BGR -JSSC 2013.6.pdf

网友A:
谢谢,有没有BGR -JSSC 2013.6.pdf这个文档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nice article!

网友(2018-10-23):
好文 很有帮助 谢谢分享

网友:
能否分享一下paper,谢谢

网友(2019-02-23):
先下载看看,不知道内容看过没,楼主最好能给个结构预览图

网友:
功耗真低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看后在评价

网友(2019-04-22):
  感谢楼主把自己认真翻译仿真的结果分享出来,感觉这篇paper的思路很新颖啊。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你在2.1中提出的3个问题。
  首先是你说2.1中的原理不是完全理解,我说一下我的理解。最左边current source用的是与电源无关的电流偏置,和拉扎维书上11章那个结构一模一样,只是paper中使用工作在线性区(线性区一定是强反型)的MOS管MR来充当电阻。而这个电阻的阻值就由中间的PTAT电压产生电路产生。PTAT电压产生电路即作者提出的电路,主要是产生PTAT压差,它的输入是由current source加二极管负载产生,这里可能默认这个电压随温度偏差不大,我没有进行详细计算了。假设这个电压不变,PTAT压差会使MR的栅压变化,进而改变线性区阻值。current source的电流与这个电阻的平方成反比,可能作者把整个MB栅压得温度非线性和MR阻值的温度非线性化简以后近似看作线性。这样的话产生的电流镜电流是PTAT的。
  然后是MR与MB尺寸相同导致工艺偏差影响变小,我这里的理解是因为电流和MR的阻值,即MR的栅压,即MB与MR的压差有关,因此如果MR与MB尺寸相同,版图上画在一排,这样偏差程度是一致的,对于其压差影响不大,不管怎么偏两个管子是一起偏的。
  最后是PTAT电流产生VBE的问题。因为VBE是随着Ic越大而越大的,所以如果电流是PTAT的,则VBE会随着温度越高有被偏置得电压越大的趋势,即有开口向上的趋势。而VBE本身负温度系数具有非线性,这个非线性使温度越高VBE低得越多,即曲线是开口向下的。这样的话PTAT电流反而可以减小VBE温度特性的非线性。实际上,更高阶的Ic电流温度系数是一种VBE温度特性非线性的补偿方法。

网友(2019-09-15):
引用 网友A:
谢谢,有没有BGR -JSSC 2013.6.pdf这个文档呢

这个是原文的PDF文档

1.2-V Supply, 100-nW, 1.09-V Bandgap and 0.7-V Supply, 52.5-nW, 0.55-V Subbandga.pdf

网友: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学习方法

网友(2021-04-13):
look  here

1.2-V Supply,100-nW,1.09-V Bandgap and 0.7-V Supply,52.5-nW,0.55-V Subbandgap Re.pdf

网友B:
差分对和负载管的尺寸一边大一边小,为什么这样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分对和负载管的尺寸一边大一边小,为什么这样取啊

for PTAT V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