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NC登录linux系统,发现只有桌面,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11):
部门有个服务器,用VNC登录。平时登录都没有问题,昨天登录进去以后发现只有桌面了。鼠标可以移动,但是右击也没有任何变化。
求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现象?怎么造成的?
我该怎么解决?

楼主:
照例自己顶一下哈

楼主:
不知道是系统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账号设置问题?

楼主:
大家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申请服务器进程卡死了吧。建议把VNC进程在PT中杀掉。在重新申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我现在在桌面上右击连对话框都不出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VNC是怎么申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之前一个师兄帮我找的,那个师兄现在已经不跳槽了。我每次登录的时候都是只输密码。  进去以后那个帐号是以前有人用过的。用户名字都不是我的。

网友:
有xmanage 吗?进入xshell ,链接到你的这个服务器中 ,输入vncserver 就申请了端口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Xmanager,但是连不上。。。是这样的

网友:
你这是密码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密码我是用的平时登录VNC的密码,输了好几次,都不对。

网友:
那你确定你的帐号名字是对的?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户名是我原来登录进去以后,那个帐号的名字。我看那个都是xiekaiyi,所以我就用的这个帐号名字。应该是对的吧。这几天没登服务器,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一个putty,然后登陆,输入你的账户名字和密码。看下进程,是不是有VNC在。如果有先kill掉 在重新申请。没有就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