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如何获取symbol的各个pin的位置顺序?

楼主(2017-04-11):
能获取symbol的pin list,但是list的顺序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每个pin的坐标也不同,能用skill脚本得到symbol pin的位置排列顺序吗?或者skill能得到symbol的外框吗?

网友A:
假设你是在schematic里面选择了提个器件,想获取这个器件的selecting box,和每个pin的坐标。

下面是用来获取这些信息的脚本。
需要注意的是,获得的坐标信息,都是基于symbol本身的。如果要转换成schematic中的坐标
用dbTransformPoint 和dbTransformBBox函数。

selObj~>transform,可以获得上述函数中所需的第二输入值。

selObj = car(geGetSelSet())
                        selInstMasterCV = dbOpenCellViewByType(selObj~>master~>libName selObj~>master~>cellName "symbol" "" "r")    ;open the cell view object for the master of selected instance.
                            pinInfoList = nil
                            selObjSelBox = car(setof(d_shape selInstMasterCV~>shapes d_shape~>objType == "rect" && d_shape~>lpp == list("instance" "drawing")))~>bBox                                 ;to get the selecting box
                            foreach(term selInstMasterCV~>terminals    ;loop all the terminals
                                foreach(pin term~>pins
                                    pinXY = centerBox(pin~>fig~>bBox)
                                    pinInfoList = cons(list(term~>name, pinXY, term~>direction), pinInfoList)
                                );foreach(pin)
                            );forech(term)

楼主:
谢谢,目前是不想打开cell窗口的情况,我用schSymbolToPinList命令可以获取pin列表,但是对之排序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你写的脚本执行后,该怎样关闭打开的cellview的lib呢?

网友B(2021-07-29):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是在schematic里面选择了提个器件,想获取这个器件的selecting box,和每个pin的坐标。

下面是用来 ...

这个脚本怎么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脚本怎么用啊

这个是没有封装过的,直接拷贝到CIW的命令行里面。你需要打开对应的symbol

网友C(2022-03-24):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有封装过的,直接拷贝到CIW的命令行里面。你需要打开对应的symbol
...

centerBox那里好像有点问题。吃的数据格式不对。

网友(2024-07-19):
引用 网友C:
centerBox那里好像有点问题。吃的数据格式不对。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1. pinXY = centerBox(car(pin~>fig~>b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