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k.......join_none 中线程的执行问题

楼主(2017-04-11):
在绿皮书中,有一段代码:program no_auto;
    initial begin
        for (int i=0; j<3; j++)
            fork
                 $write(j);
            join_none
        #0 display("\n");
   end
endprogram

这段代码中,为什么执行了for语句,产生线程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打印j的值,而是说#0 阻塞了线程,时延使得当前的线程必须
等到fork....join_none 中的语句执行完以后才得以运行?
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
因为fork语句中的线程是不消耗仿真时间,而#0是消耗仿真时间的语句,所以在#0执行之前应该将不消耗仿真时间的线程都执行完才能进入下一个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