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型环形振荡器设计

楼主(2017-04-11):
各位坛友晚上好,最近在做OSC,碰到这样一个环振,
请教这个环振的频率怎么计算?此外,电流镜和中间反相器的尺寸该如何设计?

楼主:
设计频率在10M以下。

网友:
那个电阻电容是干嘛的?

网友:
想做环振就把RC去掉,想做张弛振荡器就把电流镜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对电容充放电,只不过电流等于电流源电流;电阻作用不知道。参考别人的 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你没搞反??张弛是电流对电容充电放电,环振是反相器环路+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