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5141下用smic18mmrf工艺库仿真时总会出现关于res.def的fatal error

楼主(2017-04-11):
在ic5141下用smic18mmrf工艺库仿真时,总会出现关于res.def的fatal error,用了两个论坛上的工艺库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如下图所示,希望能有高人解答,谢谢!

楼主:
按他的意思就是让我把SpectreHDL换成Verilog-A,这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Just disable the respective def file in ADE-L window , only mos.ckt file enable for model selection on ADE-L window

网友:
Reply 1 # young dog

   Solved

网友:
你把两个.def文件的语法修改一下,变成A-verilog的语法,然后后缀改成.va。论坛里有相关帖子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