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2-115开发板以太网通信问题

楼主(2017-04-12):
用纯硬件语言Verilog编写的UDP协议,
(1)MII模式时,signal tapii可以抓到引脚上的数据包,开发板可以收到电脑发送的数据,但是电脑收不到开发板发送上来的数据包?
(2)该开发板只有4位数据端口,千兆以太网的实现要用RMGII模式,但是signaltapii里看到的125M的时钟GTX_CLK就根本没有信号,为什么没有时钟?RGMII模式该怎么驱动啊?
(3)需要配置寄存器吗?硬件又该怎么配置寄存器?
有没有用该开发板做过以太网通信的大神啊,求指导啊?

网友:
RGMII是双沿采样,转成单沿,四位端口就可以进8位数据了,对xilinx器件可以调用原语解决,但altera的器件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调用原语,你想办法在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读数据,应该就可以把数据完整读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你,这个我后来看手册也有了解到,现在主要还是电脑收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