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nm下LNA管子最优宽度

楼主(2017-04-12):
源端电感负反馈结构LNA,依据Thmos.Lee理论,管子最优宽度估算公式Wopt=3/(2*ω0*Cox*L*Rs*Q)在tsmc65rf库下,设计工作频率为5.6GHz,则ω0=2*π*5.6*10E9;依据工艺文件tox=2.6*10E-9可得Cox=1.328*10E-2;
L=60*10E-9;Rs=50Ω;Q取4.5的情况下带入式子算出的Wopt不应该是237.79um吗?
为什么tsmc65rfPDK中给的RF LNA实例中管子宽度统统为2.5um*32=80um?

楼主:
附tsmc65rf库中的一份LNA设计实例的流程guide

楼主:
公式Wopt=3/(2*ω0*Cox*L*Rs*Q)来自Thmos.Lee的经典论文A 1.5V, 1.5GHz CMOS Low Noise Amplifier,当时的工艺采用的是0.5um。
但随着L的降低,最优宽度会不断上升,2.4G频率时65nm工艺的宽度W甚至能到500多um,这显然不对啊,是不是这个公式不再适用于0.18um工艺以下了?
如果不适用了,那我要怎样选取合适的管子宽度呢?

楼主:
THMOS.LEE的论文

01[英]A 1.5V, 1.5GHz CMOS Low Noise Amplifier_Tomas lee_1997.pdf

楼主(2017-05-18):
看到两篇文章,一个说在65nm下管子工作在弱反型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上面的公式不适用。

网友(2017-07-13):
回复 楼主:

    你把两个参数,都带入仿真一下,不就知道了。计算只是一个start point,有个大概的印象。

    优化就是扫描一遍W,要同时能在不同corner满足指标。并不以一定要最优值。

    200um的管子很大了,各种寄生。

网友(2017-11-16):
这种TSMC的design flow怎么在pdk里面找到?

网友:
流片的芯片,65nm的工艺的LNA的管子的L真的取80nm这么小吗?

网友:
tsmc65rfPDK中给的RF LNA实例中管子宽度统统为2.5um

网友(2017-12-26):
that is sooooo great

网友(2019-03-08):
公式在深亚微米下已经不适用了

网友(2021-01-08):
楼主我想问你个问题,65nm工艺下tox这个参数在哪里找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