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教,问个关于LPNP的Wb的问题

楼主(2017-04-12):
工艺文件会给出横向PNP的基区的绘制宽度,这个绘制宽度,是不是不能修改的?

网友:
库里面有这个器件没有,有就不用改;
或者问问设计人员看尺寸有没有要求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The Art of Analog Layout》这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横向PNP管的β值同以下5个因素有关,发射注入效率,基区掺杂,基区复合率,基区宽度,以及集电极效率。除了最后2个因素之外,其他因素都在版图设计者的控制范围之内“
为什么基区宽度不在版图设计者范围之内的?
工艺方提供的design rule里面都规定了Wb的大小,那我要用到该PNP时,是不是不能改变Wb的大小的?
比如Wb=12um,我增大了发射极的直径,但是Wb的大小还是要以12um来画这个LPNP。

网友:
版图设计者只能控制你画的面积大小,其它的好像控制不了哦。

你可以同你的设计人员还有foundry厂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回复 楼主:

网友:
COMS工艺?改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