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打孔设置

楼主(2017-04-12):
自动打孔时,如果3*3时会有drc错,可不可以设置让自动打孔时满足drc rule.  谢谢

网友:
通常有 hc12 和 hc12_3*3  可選
選 3*3 應該能解決

网友:
说明你的版本太低!617怎么打都没事

网友:
PDK 定义问题,如果在定义的时候区分开3*3 以上的DRC要求 和以下的要求那么就没有问题。
如果没区分开 那么你要做的就是该PDK定义,技术好的 就分开定义,技术差一点的 就统一用3*3以上的尺寸 不用最小尺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