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静态电流的测试-cadence仿真

楼主(2017-04-12):
运放静态电流怎么测试啊?运放静态电流:不加输入和负载情况下,运放到地的电流总和,这样理解对吗?用cadence怎么仿真呢,是DC分析看直流工作点还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测,有么有哪位大神可以出来具体说明一下,谢谢,万分感激!

网友(2019-02-18):
比较简单的比如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运放,IN+接共模电平(如果是单电源就接个电源地中间的电平,双电源就接地),IN-与OUT短接,负载开路。工作点正常的话,电源电流和地电流应该是(几乎)相等的。
仿真的话也是同样的接法,一般看工作点就够了,也便于你调试。但是可能你有静态电流关于温度的指标,也可以DC扫描温度,如果是由高低电压下的指标也可以扫描电源。
当然,或许你还想同时验证稳定性,那么跑一跑瞬态以及stb也是可以的,当然这就和你的指标测试没有直接关系了。
如果是差分输出的运放,就是IN+接OUT-,IN-接OUT+,共模端口接一个合适的电压,其他的都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