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的选择

楼主(2017-04-12):
请问一下,芯片的工作电压是2.5v到5.5v,想用mos管搭电路,如何选择mos管,是选择1.8v的耐压值 ,还是3v, 还是5v。如何选择。那个大神给一下指导。

网友:
一般来说mos耐压要选取比电源电压更高的值,这样最保险。
若受工艺限制可以考虑用cascode形式,分摊一些管子上的vds。

楼主:
谢谢呀,另外我还想问一下,那些耐压值不同的管子,是不是就只是耐压值不一样,其它特性都一样呀。希望继续指导一下。

网友:
谢谢呀,另外我还想问一下,那些耐压值不同的管子,是不是就只是耐压值不一样,其它特性都一样呀。希望继续指导一下。...
引用 网友A:

    耐压值不同的管子是不同
可能oxide 不同 ,
vth都不同,

特性怎会一样
??一般
5.5v只能使用耐得住
特别是要考虑
vgs vds .

先找代工厂会有
qualify report 会写多高电压耐多久
.

除非你要偷rule
2.5V去赌
breakdown
>5V .

一般如果拿
超过电压最好流片后使用
olt去耐化
一般是168hr->500hr-> 1000hr .

因为代工厂给你只是他们测过
,

虽然说一般5vmos
io breakdown VDS=10v .
VGS
一般<7v ,

但实际使用碰到
有的vds
spike > 11v
还活, 但是
有的会烧掉
. caseby case
.

还有碰过流片
vgs>
某些BV ,

MOS 发生leakage找很久 .. 但是
gate漏又很小
..但是推论应该是漏电
出问题
.

电路设计没考虑好才有spike 但是会伤到 mos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