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ic61中用LayoutXL调入原理图的器件后怎么批量去除pcell的guardring?

楼主(2017-04-12):
我用ic61的Layout XL中的功能把原理图的器件一一对应导入后,需要去除每个单个MOS管的guardring以便画在一起,但是!在61中只要选中的几个MOS有一点点参数不一样就不能一起改,勾上common以后就便灰了,如下图,但是在51中是可以勾上common同时改的。求问大神怎样解决!MOS管的尺寸大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个改太费事了啊!!!求救!

勾上common以后就不能同时改

勾上common以后就不能同时改

网友:
居然有这回事?用skill写个代码批量修改是一种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还是小白不会写代码。大神有没有解决办法啊

网友:
回复 3# 轰动幼儿园 修改电路的器件对应的那个参数再用XL是另一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个解决办法,感谢感谢!

网友:
修改PDK里面的CDF 使器件默认不打开guardring

网友(2018-11-20):
我这边不知道怎么导入,楼主能不能说一下,就是电路图器件怎么转入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