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安装不成功 运行license出问题

楼主(2017-04-12):
按坛子里提供的安装说明,都试过了,仍报license问题。
ubuntu@ubuntu:/opt/EDA_Tools/springsoft/lic$ lmgrd -c novas.dat
19:34:48 (lmgrd)   Please Note:
19:34:48 (lmgrd)
19:34:48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9:34:48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9:34:48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9:34:48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Acresso Software Inc.'s
19:34:48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9:34:48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9:34:48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9:34:48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9:34:48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9:34:48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9:34:48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9:34:48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9:34:48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9:34:48 (lmgrd)   and UNIX. Contact Acresso Software Inc. at
19:34:48 (lmgrd)   www.acresso.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9:34:48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9:34:48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9:34:48 (lmgrd)
19:34:48 (lmgrd) -----------------------------------------------
19:34:48 (lmgrd)
19:34:48 (lmgrd)
19:34:48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1.6.0.0 build 60117 amd64_re3) started on ubuntu (linux) (4/12/2017)
19:34:48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9:34:48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9:34:48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acresso.com
19:34:48 (lmgrd) License file(s): novas.dat
19:34:48 (lmgrd) lmgrd tcp-port 27004
19:34:48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9:34:48 (lmgrd) Started snslmgrd (internet tcp_port 56560 pid 2511)
19:34:48 (sns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6.0.0 build 60117 amd64_re3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DataExpansion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DataExpansionCoverag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DataExpansionSim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DataReplay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DataReplaySim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Debussy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Debussy_shared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EssentialSignalAnalysis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Extraction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FLE_main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FL_cosim_run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FL_ice_run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FL_multichip_partition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FL_recalc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Gaia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Gate2LayoutCorrelation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Gate2RTLCorrelation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Gsim_dump_advanc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Gsim_dump_basic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Gsim_framework_advanc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Gsim_framework_basic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Gsim_snapshot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Gsim_wav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GuidedTraceAnalysis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HDL2SC_mixed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HDL2SC_verilog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HDL2SC_vhdl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Laker_AMS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Laker_L1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Laker_L2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Laker_L3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Laker_T1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Laker_T1_L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Laker_Viewer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Laker_iDRC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Laker_iLVS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Reusner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RtlGateCorrelation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SKDB_Import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SilV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Siloti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Siloti_f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Siloti_o2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SimV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TLM_Synthesis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TestDesignCorrelation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TestV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TimingAnalysis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Verdi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WhatIfAnalysis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hdlin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hdlin_mixed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hdlin_verilog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hdlin_vhdl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Analyzer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Bench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Clock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Compar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ECO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Monitor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Prop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Schema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SchemaOnly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Stat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Timing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Trac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Tre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Wav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nlcc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tSchema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turboSchema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turboState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turboTracer
19:34:49 (snslmgrd) EXPIRED: turboWave
19:34:49 (snslmgrd) License server system started on ubuntu
19:34:49 (snslmgrd) No features to serve, exiting
19:34:49 (snslmgrd) EXITING DUE TO SIGNAL 36 Exit reason 4
19:34:49 (lmgrd) snslmgrd exited with status 36 (No features to serve)
19:34:49 (lmgrd) snslmgrd daemon found no features.  Please correct
19:34:49 (lmgrd) license file and re-start daemons.
19:34:49 (lmgrd)
19:34:49 (lmgrd)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 are using
19:34:49 (lmgrd)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from the one you expect.
19:34:49 (lmgrd)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19:34:49 (lmgrd) novas.dat
19:34:49 (lmgrd) is the license file you want to use.
19:34:49 (lmgrd)

运行Verdi后检测不到license
@ubuntu:~/Desktop$ verdi
logDir = /home/liu/Desktop/verdiLog

Verdi Release Verdi3_2013.07 (Linux x86_64/64bit) 07/05/2013
(C) 2009 - 2013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ww.synopsys.com

This computer program constitutes or contains trade secrets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or its licensors. This computer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rcfile = /opt/EDA_Tools/springsoft/Verdi/Verdi3-2013.07/etc/novas.rc
guiConfFile = /home/liu/novas.conf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求大神帮忙

虚拟机版本是Ubuntu14.04 Verdi版本是2013.07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
Seems that your license is expired.
Make sure you choose the right o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you are right!!! i changed the license's date,and then it worked!!!

网友(2019-06-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扰一下,怎么修改日期?随便设置?

网友B(2020-07-09):
大家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拷贝的别人正常的虚拟机之后在我这里还是打不开

网友C(2021-01-31):
引用 网友B:
大家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拷贝的别人正常的虚拟机之后在我这里还是打不开 ...

大哥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其他的软件都没问题,就verdi启动报错,跟这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其他的软件都没问题,就verdi启动报错,跟这一样
...

抱歉,当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verdi的license过期了 需要更换license

网友:
重新gen一个license吧,这个license貌似做一次只能质保一年。可以考虑换成verdi2014或以后的版本,然后跟synopsys的license统一了,目前按论坛里提供的破解方案可以用到2030年

网友D(2021-03-10):
引用 网友C:
大哥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其他的软件都没问题,就verdi启动报错,跟这一样
...

老哥,解决了吗?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好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解决了吗?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好烦

License的问题,用scl_keygen那个生成的后就没问题了,要修改synopsys.src中的时间,并且打开软后生成的时候也要与前面修改的时间一致

网友E(2021-05-05):
引用 网友D:
老哥,解决了吗?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好烦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09-15):
问题排查思路:先忽略这个报错
1.先看license端口没有启动--保证启动
2.查看主机上是否运行了其他license---保证端口没有冲突;
3.如果1.2条没有问题,那就环境变量配置有误;看看环境变量中是否有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10@server4  (license端口@主机名)这条;没有加上再启动一下verdi;
4.如果123条都没问题,那就是license内容有问题;

网友(2021-11-09):
引用 网友E: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换了一个安装包 重试一下成功了。

网友F(2022-03-17):
引用 网友C:
大哥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其他的软件都没问题,就verdi启动报错,跟这一样
...

同问同问,我就是其他所有的软件都正常,就这个verdi报这个一模一样的错误

网友(2023-07-30):
引用 网友F:
同问同问,我就是其他所有的软件都正常,就这个verdi报这个一模一样的错误
...

有解决了的吗

网友(2024-07-22):
Synopsys工具安装目录下会有一个隐藏文件夹 .installer 删除重装就好了  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