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数滤波器所用全差分运放输出与输入之间电路功能分析

楼主(2017-04-12):
复数滤波器所用全差分运放输出与输入之间有下图左边电路,请帮忙分析其作用.
另外,运往带宽不够导致频响通带不平,在不增益功耗的前提下是否有方法拓展带宽?
谢谢各位光临本帖!

楼主:
是为了消除DC offset吗

网友A:
很可能是钳位电路,或者说是限幅电路,假设你通道处理的信号强度比较大。

网友(2021-09-08):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钳位电路,或者说是限幅电路,假设你通道处理的信号强度比较大。 ...

有具体点的解释吗

网友B:
楼主知道该电路的作用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该电路的作用了吗

看看大家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大家的回复

你好,我主要是想知道M6,M8这样子的接法有什么具体作用。我觉得钳位或者限幅主要是M1和M2会起作用。还有如果滤波器输入端口接了二极管后小信号不是会对地有个1/gm的阻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主要是想知道M6,M8这样子的接法有什么具体作用。我觉得钳位或者限幅主要是M1和M2会起作用。还有 ...

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个看你们的电路架构和应用了,电路是根据应用设计的,有需要必然要加,没需要放在旁边也不能添乱。至于什么应用场景这个要首先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