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7-04-13):
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高手请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你op1是不是正负接反了啊。如果vout接正的话,是这样子的:你抽一个大电流,会把输出抽低,那vout变低时,va不变,会迅速将op1输出置低,使error OP输出迅速拉高,从而使NMOS管VG增大,从而再把vout拉回来。这个op1的存在,会使regulator更灵敏稳定。

目前接法,不太明白。。等待大神解答吧

网友:
op1的作用就是让VA=Vout,2个管子mi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仿真时,VA和Vout有100多毫伏的压差。空载时,不加OP1,环路的Phase margin接近零;而如果空载时加OP1,则环路的phase margin为80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没有接错,应该从环路稳定性的角度来分析,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
这种在环路加OP的,OP的带宽要大于整个环路带宽的10倍以上。这样OP的加入就不会对环路稳定性产生影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不能详细的帮忙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