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出的网表没有电源,生成的版图还会连到电源和地吗?

楼主(2017-04-13):
请问:
在dc综合处的网表中的单元模块中,没有看到电源和地的接口,用于dc的lib库中也没有看到cell电源和地的接口。
那么在生成版图的时候,电源和地还会连到单元模块中去吗?

网友:
你布局布线后的netlist  你可以选带电源地端口模式和不带电源地的模式,如果你要后仿的netlist 带上电源地的端口 工具会报错,因为standcell 里面没有电源地的端口, 如果你要导入icfb 里面你就选择带电源地的端口模式

网友A(2025-06-23):
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只有不带电源地的标准单元文件,然后verilog综合之后生成的网表也是没有电源地的,我现在想用这个网表到innovus里面自动布局布线,导入到innovus里面也没有电源地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只有不带电源地的标准单元文件,然后verilog综合之后生成的网表也是没有电 ...

你吃lef了吗,lef里面有stdcell的电源pin信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