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floorplan 问题

楼主(2017-04-13):
在 floorplan阶段,preroute stand cell 后 边缘地方没有连接电源线

红色框中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在PG 完成后,有部分PIN 没有连接在 VDD上,在网上搜索后  routee_co 之后就没有了 ?
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看你的图片是floorplan没有插入endcap tapcell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加了的呀

网友:
显示出row还有其他信息,看一下blockage什么的,再检查flow的特殊设置不可能无缘无故少一段,感觉是power ring有关,不复杂也可以自己手动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