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pless工艺,多种处理方案未能通过LVS验证

楼主(2017-04-13):
在论坛里看了很多有关 tapless工艺做LVS验证的话题,方案大概有以下几类:1、通过替换std cell的cdl网表中的VNW、VPW为VDD、VSS去重新V2LVS生成topdesign.cdl;
2、通过在topdesign.cdl网表中加入

    *.GLOBAL VDD VSS
    *.GLOBAL VNW VPW
    *.CONNECT VNW VDD
    *.CONNECT VPW VSS

以上语句,去等效VNW和VPW的作用;

3、通过v2lvs语句中引入-addpin VPW -addpin VNW的方式,产生带有VPW和VNW端口的网表的方式,但是自己没想通如何修改layout上的VDD、VSS、VPW、VNW上的label,所以这种方式暂时还没有试;

目前的状况是,设计的LVS验证需要用Assura来跑LVS,并没有Calibre跑LVS的rule,前面两种方案都试过了,还是无法通过LVS的验证,主要问题还是VPW和VNW的识别上,因为v2lvs获得的网表中没有VPW和VNW,而include的stdcell.cdl网表又存在VPW和VNW的端口,所以再次问问论坛里的大虾们,看看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额外一个问题,
对于v2lvs生成的cdl网表,其中有关endcap、fillcap、filler这些的描述需要去除吗?还是部分去除部分保留?
目前我的处理方式是去掉了filler部分的描述,仅保留endcap和fillcap。

楼主:
说一下最新的进展,第三种方案也试过了,通过addpin引入VPW和VNW两个端口,在layout的环上打上了VPW和VNW的label,结果用assura跑LVS之前出现大面积出现的由于vss和vdd引起的short已经不在,只有2个port的错误,主要是说原理图上存在vdd和vss而版图上没有,不知原因。

网友:
插入了ENDCAP cell和TAPCELL没?如果插了,就不需要connect VPW VSS和connect VNW VDD了

网友:
这个你在导出netlist 的时候加上你需要的参数不行么? 这样出来的自动就带有电源地的信号了, 楼上的fill 可以去掉 电容不能去掉

网友:
关键你有没有插TAPCELL

网友(2018-10-12):
我也是你的这种问题,但是我想做的是提取std cell的PEX,如果LVS不过,那么我提取的PEX也是不准的,如果在std cell旁边插入tapcell,LVS可能会过(我没试过),但是PEX肯定不准,多了一个cell。

我想要做的:不动std cell的情况下,能不能通过什么方式能够让calibre认为衬底和电源或地是连接上的。
我试过在Layout上面打port,然后通过虚连接的方式去连,但是衬底的标识层没有找到,从来没在衬底上面打过port,tech file 、mapping file中都找到过了,但是没有衬底的标识层。

网友:
我的解决了,去看你的规则文件,然后又关于VNW和VPW的定义,找到那一层text,打上port,然后用虚拟连接的方式连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