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 RC Calibre Command Option设置问题

楼主(2017-04-13):
小弟最近在用Star RC GUI提取后仿参数。但其中Calibre Command Option选项不知如何设置。如果空缺不填,LVS可以过,但Star RC过不了。此外一直有Could not open HCELL file ''./hcell.list''错误。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楼主:
Calibre Command Option选项如果空填上hcell.list的绝对地址,LVS过不了。

网友(2019-03-11):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有没有找到问题所在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lvs是可以过的,但是显示could not open HCELL file "hcell_list"

网友(2025-02-20):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StarRC用命令行执行lvs会显示hcell_list打开不了。但是我用calibre跑lvs的时候加上hcell时可以跑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