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dlLib里面的opamp的输出为什么会有延迟?

楼主(2017-04-13):
最近在看DAC有关书籍,需要使用到运放。用ahdlLib里面的opamp时,tran仿真,输入一个小的1k Hz的正弦信号,输出信号要一定时间才能稳定,并且输出信号的比输入信号延时90°,请问是什么原因呢?电路图、opamp参数设置,仿真结果如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面为输出信号,下面为输入信号。

网友:
模型里面有电容的语句,传输函数里面有极点,当激励输入时会出现瞬态响应,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进入稳态响应;
从仿真电路看,是开环的,-3dB带宽=UGB/gian=1MHz/1000=1KHz,而输入信号为10KHz,故相移约为90度。
一般运放需要接成闭环应用,比如单位增益buffer,这时带宽才会比较大,相移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2017-09-14):
symbol中有一个vref,试了一下,vref给不同的值,会产生不同的输出结果。
请问,这个端口是用来做什么的?该接什么样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