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为什么按顺序向左移位数据会丢失?

楼主(2017-04-14):
result_16[15:0]<={result_16[14:0], mdi};在mdc_posedge上为高电平时进行移位赋值,
向左移位赋值语句,开始时还正常,但是计数到25时就开始不正常了
莫名就丢失了一个1,后来计数到27时又莫名丢了一个1

网友:
把 result_16[8] 丢了, 似乎是:
result_16[8:0]<={result_16[7:0], mdi};
是不是常量定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说的常量定义是指哪个常量啊,我没有定义特殊的常量

网友:
没丢数啊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解决问题了,是因为图中的是因为两个模块间的链接线应该是8位的,但是我忘了定义wire [7:0]  result_8了。导致result_8是一位的,当我把result_16的高八位付给result_8时,默认就丢了7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图中计数那里,到26/27的时候,向左移位,就发现原来移进来的1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