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PSS仿真器仿真load pull?

楼主(2017-04-14):
我对ADS的load pull比较习惯。但是因为没有得到ADS的design kit,只能用cadence仿真load pull。
请问仿真load pull的时候该如何设置?

在pss仿真器中选择了load pull并指定了端口之后,rho和phi怎么设置?需要在端口的resistance和reactance上设置变量吗?还是随便设置两个任意变量填在rho和phi的位置上就好?

网友(2019-11-08):
楼主搞清楚了吗?请对上面的问题指教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