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阱和P阱多晶硅电阻的区别?使用方法讨论

楼主(2017-04-14):
poly Res,即多晶硅电阻,是我们IC设计中常用的一种电阻。它也具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电阻:N plus和P plus。

请问哪位大神能说明一下这两种电阻的区别?

使用时,我常用N-well将整个电阻区覆盖上,并围上N tap,即给上电阻的VDD沉底点位(因为nwell隔离噪声比较好)。

那请问是否n+和p+两种电阻都能盖NWELL?给VDD沉底点位?至少目前我使用起来发现这两种不同类型电阻都盖nwell都没甚没问题。

网友:
最近也很疑惑,p+poly注入了P+是有什么用

网友:
POLY RES 下面用NW只是起到隔离衬底噪声的作用,在NW上面的POLY RES 加N+ 或者P+ 掺杂都可以,不同点就是N+和P+掺杂后的电阻率不一样,没什么其他的作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记得好像是28nm还是16nm的工艺,poly电阻的模型里面能够选择well类型,那不同的well类型对应的参杂类型不同。似乎好像有某种对应关系。

网友:
温度系数不同

网友B(2021-12-09):
请问一下哪种电阻的温度系数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哪种电阻的温度系数比较好

我是一个designer 目前据我的了解 具体哪种电阻的温度系数较小 需要查看该工艺的文档 里面有说明该工艺下的各个电阻的温度系数大小

网友(2022-11-03):
如果放在well里面  周围环境是si  放在衬底上环境是二氧化硅   温度影响会不一样

网友C:
一般对匹配精度要求高的,我们都是习惯用P+ Poly Res,
因为N+的话,多子是电子,电子受温度影响较大。

网友:
长知识了 ,谢谢

网友(2023-05-29):
引用 网友C:
一般对匹配精度要求高的,我们都是习惯用P+ Poly Res,
因为N+的话,多子是电子,电子受温度影响较大。 ...

我觉得你的回答比较好,受小弟一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对匹配精度要求高的,我们都是习惯用P+ Poly Res,
因为N+的话,多子是电子,电子受温度影响较大。 ...

学到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对匹配精度要求高的,我们都是习惯用P+ Poly Res,
因为N+的话,多子是电子,电子受温度影响较大。 ...

N+电阻无论是diff还是poly温度系数不一定比P+的高

跟浓度有关,每家工艺不一样的
“另外电子受温度影响较大“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N+电阻无论是diff还是poly温度系数不一定比P+的高

跟浓度有关,每家工艺不一样的

因为空穴的运动实际上是电子的逆运动,空穴本身并不存在。所以说电子受温度影响更大。理解有误,希望大佬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对匹配精度要求高的,我们都是习惯用P+ Poly Res,
因为N+的话,多子是电子,电子受温度影响较大。 ...

电子受温度影响较大,”请教大佬为什么呢?

网友(点评):
物质本身属性啦 不用太纠结

网友(2023-08-11):
N+和P+的电阻电阻率和温度系数不同,不同工艺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