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hrpo_ckt_rf 多段 并联 calibre的lvs 阻值出现不匹配

楼主(2017-04-14):
调用smic的rhrpo_ckt_rf 并进行多段并联,生成的版图用calibre的lvs检查时,阻值不匹配。明明9段并联,最后lvs只检查出1段电阻,而且默认为总宽度,并且提示另外8段电阻缺失。assura并不报这样的错

楼主:
顶一下,对于rhrpo普通电阻,采用多段并联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8-09-12):
这是因为调用默认器件的时候电阻是没有连的。你要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