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的噪声系数问题

楼主(2017-04-14):
在下最近在看附件文献时,第23页3.8.2节中讲到,单边带噪声系数比双边带噪声系数低3dB怎么理解啊?请各位大拿帮忙解释,谢谢

Noise Figure Measurement Accuracy the Y-factor method_是德科技.pdf

网友:
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前置带通滤波器的话,DSB制式会把镜像频段部分的噪声也会混进来,。但是SSB是不会有镜像部分的噪声贡献的。因此DSB制式混频后噪底相比SSB混频后会太高一倍,即DSB的NF较SSB会增加3dB。另外IEEE规定的DSB噪声系数,因为定义增加了一个前置带通滤波器,会把镜像频段的噪声滤掉,但是混频器本身镜像部分的噪底还是会混进去的,因此修正的公式(线性公式)会变成:F_dsb =2*F_ssb - 1。

楼主:
   我想文中可能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单边带的镜像频段的噪声滤除的同时信号不也滤掉了,信噪比应该没有提高啊。还是哪儿理解的不对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实在不好意思,我前面说错了,更正一下:应该是SSB的F是DSB的F的两倍,即SSB的NF比DSB的NF高出3dB(如果没有前置镜像抑制滤波器的话),加了前置滤波器的话,修正公式是:F_ssb_Ieee=2*F_dsb - 1,你提到的文档里第23页的相关内容:In the simplest case, the SSB noise figure will be a factor of 2 (3.0 dB) lower than the DSB measurement.我感觉是说反了。应该是:In the simplest case, the DSB noise figure will be a factor of 2 (3.0 dB) lower than the SSB measurement.你认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面的我说错了,DSB的话应该是USB和LSB的信号都可以进来,但是SSB的话,有镜像抑制滤波器,会把镜像的信号给滤除掉,因此DSB的NF会比SSB的NF低3dB,因为信号电平DSB比SSB高了3dB;如果再考虑SSB的镜像抑制滤波器对镜像频段的输入噪声的滤除效果,(混频器本身镜像频段的噪声还是有的,无法滤除),则公式修正为:F_ssb_ieee=2*f_dsb - 1。应该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23-04-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实在不好意思,我前面说错了,更正一下:应该是SSB的F是DSB的F的两倍,即SSB的NF比D ...

DSB是双边带,ssb是单边带啊

网友(2023-11-30):
双边带是把镜频频段的噪声混进去了,镜频只有噪声,没有信号,所以噪声系数大3dB。

网友(2024-03-02):
DSB指的是混频器输入没有滤波器的情况下,混频器会把上边带和下边带的信号和噪声都混到带内,而输入加上镜像抑制混频器的话会把输入镜像信号抑制掉,而-174的底噪是没办法再往下抑制,因此输入信号比就会减少3dB,因此单边带NF会比双边带NF大3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