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的仿真能不能使用VCS

楼主(2017-04-14):
我现在想做一个类似环形振荡器结构的仿真,生成了门级网表(用的TSMC90nm标准库),但是现在一想感觉环形振荡器不能做门级仿真啊,根本上不了电,各位大佬怎么看。。。

网友:
可以进行门级仿真,不需要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设置电源的话怎么起振呢?我的结构是下面图上那样,五个门的RO,要怎样写testbench才能起振呢? 4N)`KX5SJFMI7DMN_ZOVYTP.p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5个非门串成震荡环,start先为0,再为1,就可以了。要在每个门上加上输入到输出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VCS按照您说的做了。。。但是还是没起振,振荡环里面显示高阻,我延时部分用的是库里面的,它是这么写的,下面截图的是nand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initial里force 与非门的输出,然后release。在连线上用# 加上显式延时。

网友:
Doubt you can do this by V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