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新手如何分辨电路中敏感线问题

楼主(2017-04-15):
在射频公司画模拟版图,如何分辨出信号线是控制信号,还是高频信号?还有RF工艺必须加保护环吗?

网友:
建议请教designer,他们会比较清楚信号的属性。

网友:
guarding必须加 而且最好不要是全封闭的 这个designer应该会有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全封闭?为什么,版图新手求教

网友:
封闭的环会产生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