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习题4.16的答案的疑问

楼主(2017-04-15):
在第四章差分放大器的课后习题4.16中,要求画出输出电压随差模输入和共模输入的曲线图,答案给出的是这样的:    Fig. 4.38:

问题1:(a) (d) (e)的输出随差模输入的变化曲线都是在Vd=√2(Vgs1,2-Vth,n)管子M2截止。但是(b) (c)显示的是提前截止了。我的理解是只要管子M1能够Id1=Iss,管子M2能够截止,输出随差模输入的变化曲线应该都是在Vd=√2(Vgs1,2-Vth,n)出现M2截止、Id1=Iss的。为什么(b) (c)的M2截止的差模输入电压明显比Vd=√2(Vgs1,2-Vth,n)小了呢?
问题2:为什么(c)的共模输出随共模输入的变化会那么陡峭(和(a)相比)?电阻R1和R2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增加输出的电压裕度吗?
问题3:(a)中的电阻R1和(d)中的电阻R1和R2在电路中作用分别是什么?

楼主:
(a) (b) (c) (d) (e)的转折点应该都是Vd=√2(Vgs1,2-Vth,n),作者为了反映在零点的Gm的陡峭程度,就画成这样了。是这样吗?
(d)中的R1和R2是不是用来使调节差分放大器,使它满足平衡条件的呢?
有大神帮忙看看么?谢谢啦

网友(2021-03-3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不太理解

网友(2021-05-25):
同问 希望有大神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2022-05-16):
转折点为什么是Vd=√2(Vgs1,2-Vth,n)啊,请问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折点为什么是Vd=√2(Vgs1,2-Vth,n)啊,请问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拉老师写的Vgs1,2-Vthn 应该是两端输出相等时, 也就是平衡时的过驱电压,电流Id1=Id2=1/2 Iss
当M2刚off时, M1流过的电流为Iss,所以  Vin1-Vp-Vthn = 根号2 (Vgs1,2 - Vthn)  而此时Vin2-Vp=Vthn
所以此时Vcm = Vin1-Vin2 =根号2 (Vgs1,2 - Vth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老师写的Vgs1,2-Vthn 应该是两端输出相等时, 也就是平衡时的过驱电压,电流Id1=Id2=1/2 Iss
当M2刚off时 ...

懂了,多谢解答

网友(2022-08-17):
引用 网友A:
转折点为什么是Vd=√2(Vgs1,2-Vth,n)啊,请问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同问   为啥呀

网友(2023-08-08):
r1,r2对称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