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15):
DCDC LED驱动芯片,连续工作模式,当BUCK电路的输入比输出大不了多少时,为什么电感上的电流不在是严格的三角波,当Ton阶段,电感电流在增大的过程中,越变越缓???

网友:
电感电流斜率ΔI/Δt=U/L,U是电感两端的压差,L是感值。

网友:
可能是电流变大了,由于寄生电阻的存在,电感两端的电压变小,可能是因为这个,才看到电感变化的斜率变小(表现为越来越缓)

网友:
当电感两端的压差U很大时,U的微小变化对U的值影响不大,当U很小时,U的微小变化都会对U的值影响很大,所以你才会在输入输出很接近的时候看到这个明显的变化过程。

网友:
在ton阶段,电感电流上升的越来越缓,说明斜率越来越低,即输入与输出的压差越来越小。看看你的输出电压波形,而且你应该带的是重载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可以降低频率,实现接近100% duty 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