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综合出的网表会有双倍高度的cell

楼主(2017-04-16):
做了逻辑综合之后,把网表给ICC,但是发现有的cell变成双倍高度的了,肯定就有供电问题了,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库,文件都没有设置错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为什么你会觉得供电有问题?双倍高度的cell有4条供电轨。

网友:
如2楼所示

网友:
一,如果不想用双倍高在综合时候set dont use,禁用双高cell
二,一般双倍高可以用了,打开版图仔细看一下或者看出pin来判断,内部会处理。如果不可以用或者有其他原因禁用

网友:
供电上就相当于两个single row的cell叠在一起而已

网友:
有些双倍高度cell是高性能单元,可以和普通单元无缝拼接 ,为什么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