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诚心请教画dummy的办法

楼主(2017-04-16):
首先我看书了,没找到具体的解释。
另外也从网上查了不少资料,存在着有出入的解释。所以一头雾水,在此请教一下

1、dummy是直接在mos两旁多画metal,还是用guard ring或者其他的方式来画?
在这个论坛里,有人说:
a.给MOS器件周围添加dummy时,dummy器件的四端怎么处理?——这就是说dummy就是直接一个MOS管
b. 一般都是小方块金属——这回dummy又变成了小块金属,dummy metal fill说的就是填充金属吧?
c. 在MOS 两侧增加dummy poly,避免Length受到影响。对NMOS先加P type guard ring 连接VSS,接着加N type guard ring 连接VDD。对PMOS先加N type 连接VDD,接着加P type连接VSS。拆分MOS应为偶数根,Source端与四周guar ring就近连接。
----------这样dummy就变成了poly,而且还是用guard ring来做

2、dummy是我在一开始画layout的时候就画,还是再最后出版图的时候,由cadence或者是fab厂家自动生成。
如果是自动生成的,那我只需要留够地方就可以了吧

上面这些不同的说法,哪个是准确的?

网友A:
Dummy有dummy layer(就像你说的dummy metal)和dummy device(MOS、CAP、BJT等):
1、Dummy layer—主要是为了density和均匀性问题,目的是为了满足生产需要、良率等。Dummy layer的画法fab一般会提供rule(大小、距离等)或者脚本。
2、Dummy device—主要目的是为了匹配,缓解温度、制程差异等导致的offset。Dummy device的画法最好在match group的周围加一圈与其大小一致的device,dummy device的接法要保证他们不会影响到电路的function,比较说dummy MOS可以四端short。有时出于面积等因素的考量,dummy device的size会适当的缩小,dummy MOS甚至可能画成仅dummy POLY。还有一些dummy device可能是为了后期ECO改版等目的,最好根据designer的要求去画。
个人见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金属dummy 可以让fab加    器件的最好自己加

网友(2018-08-27):
DUMMY通常是和RD交流着加啊

网友:
受教了.在平时我画的时候,电路工程师会做好哪里画,画哪种的dummy。当自己觉得有需要优化的地方或者面积不够时,是要和电路工程师沟通的。

网友(2019-07-10):
学习了,但是还不懂,谢谢

网友:
跟designer 多沟通

网友B(2020-06-03):
引用 网友A:
Dummy有dummy layer(就像你说的dummy metal)和dummy device(MOS、CAP、BJT等):
1、Dummy layer—主要 ...

请问这类知识点实在那些书中看的呢,还是经验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类知识点实在那些书中看的呢,还是经验积累?

大部分来自于经验积累吧!书上也会讲一些

网友:
其实基本的原理模拟版图艺术中都有讲,只是这本书因为比较老旧,有一些关于匹配画法的观念在先进工艺中是过时的,需要多和工艺厂了解。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A:
Dummy有dummy layer(就像你说的dummy metal)和dummy device(MOS、CAP、BJT等):
1、Dummy layer—主要 ...

受教了

网友C(2024-11-25):
有点不理解前面他们说的让fab加dummy满足density, 让fab加的话到时候IC性能因为这个dummy出现了大幅度变化甚至直接不工作了这个责任谁来担,毕竟发给fab的就一个gds没有电路图,也不可能让他们跑lvs再后仿吧,估计fab也不敢担这个责任给你加dummy。如果说是full mask就一个die的情况下,图发过去fab那边往切割道里面加dummy满足工艺要求我还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理解前面他们说的让fab加dummy满足density, 让fab加的话到时候IC性能因为这个dummy出现了大幅度变化 ...

你可以让工厂不给你加dummy的,但也是风险自担吧。或者可以用Dummy block层盖着你的关键器件,这样他就不会在这片区域加dummy了,一些不敏感的地方无所谓吧

网友D(2025-06-10):
第一,dummy devices可以四端short,也可以三端short,这样没有击穿的风险。第二,我们常说的dummy另一个意思就是密度填充的dummy,这需要先框dummy block层(design rule里面有定义),然后使用Fab提供的脚本自动生成dummy fill。

网友(2025-08-20):
引用 网友D:
第一,dummy devices可以四端short,也可以三端short,这样没有击穿的风险。第二,我们常说的dummy另一个意 ...

那常常选择三段short还是四端short呢?差分对一般是如何选择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