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o we need a synchronizer between generated clock

楼主(2017-04-16):
我有一个30MHz的clock, 另外系统时钟产生的模块中有一个60Mhz的clock, 它是从30MHz二分频产生的。系统时钟产生的模块和后端本身会保证30MHz和60MHz的时钟的相位相同。

请问需要认为它们在两个时钟域吗?在两者之间的信号需要加synchonizer吗?

我觉得不需要,但又不太确定。

网友:
频率不一样,算两个时钟域吧

网友:
如果相位需要严格对齐,可以考虑用PLL

网友:
需要写好约束,建立generated clock与base clock的相位和延迟关系,保证跨域信号的setup/hold关系,不需要手动添加synchronizer,工具会自己满足setup/hold不出现亚稳态

楼主:
所以最终还是需要synchronizer的?区别只是手动实现还是工具自动添加?

网友:
如果是整数倍频关系,不需要synchronizer,工具也不会自己添加synchronizer,布线工具会自己调整延时满足setup/hold,如果满足不了就报违例...

楼主:
@eggcar, 谢谢,我认为是对的。有些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