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供电中RS和RT的作用

楼主(2017-04-17):
请问这里RS和RT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把左边输出接到右边输入去呢。。?
凭空增加电阻还要消耗额外功耗

RS的S是series的意思
RT的T是Terminal的意思
感觉从名字上不能获得什么帮助Orz

网友:
RS 进行阻抗匹配, RT上拉,加强驱动能力!

网友:
两个都是用来数据线阻抗匹配的。如果trace总长不大,都可以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