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和BJT的耐压问题

楼主(2017-04-17):
比如说我在EDR文档里面查到某一NMOS管的BVds=40V,Vgs耐压5V,那这个MOS管的G、D、S所能接的最高电压是多少呢?比如说我Vs=10V,Vg=15V,Vd=50V这样接可以吗?还有就是文档里面写了测试条件,是不是测试条件不通,测试结果也不同呢?比如BJT的BVceo,一般都是B极开路,如果B极有电流,这个值会怎么变呢?

楼主:
感觉每次发帖都是秒沉啊,真心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这个NMOS管你Vs=10V,Vg=15V时管子已经开启,你Vd你加到50V肯定电流过大烧坏管子。Vgs耐压5V就是栅源电压最大加到5V,再大的话就把栅氧击穿了。同样Vds=40V是说芯片关断的情况下VDS的压差可以承受40V,一般最大工作电压和击穿电压之间要预留一定的余量,根据具体电流来定,就像一般的0.5um硅栅MOS管推荐工作电压是3-5V,Vds击穿电压大概在11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也就是说在NMOS实际导通情况下,Vds是不能耐压到40V的,因为整个管子的功率会过高?那在设计时,我们如何确定Vds最多能达到多少呢?按照实际电流和功率计算吗?但是文档里面没有写功率限制

楼主:
哎,感觉每次提问题都没什么人理啊

网友:
主要讲的都是相对电压。

网友:
做功率器件的foundry如果靠谱些,会提供一个SOA的图,表示在什么区域内器件可以正常工作。
一般看功率mos的datasheet,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图,而且解释的相对仔细。
功率器件的SOA一般受pn结击穿,栅氧击穿,温度的限制,有时也受封装的限制。db,sb一般受pn结耐压限制,gs一般受栅氧击穿限制,ds稍微复杂些,有drift区。可以找本功率器件的书大概看看。但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多问foundry,问他们的测试条件。

网友:
那肯定的,测试条件不同差别还是挺大的,特别是温度

网友:
7楼正确答案。

网友B:
BCD process  vgs =LV Ds hi Volt

vgs < 5v
vds < 40
vsb  ??  住是重点
除非 isolation device .

Bipolar 其实有 Bvceo  Bvces  . 光 base 串R / open  会有些BREAKDOWN不同 .
一般都低耐压去看实际代工厂真量到 spice model 不一定真准
特别 BCD LDMOS  很多崩溃不好建模做得不好 .

mos off Vds < 40,
但是 ON 要看流多大电流阿 sot23 package  < 200mw
  如果太大除烧IC 还可能 BONDING WIRE 烧断

还是 200mw 平均 如果 PEAK是可以 但是 可靠度 OLT 那类会出问题

现在 比以前好多 ,  以前跟本没有网路可以问 , 也没有 google  连 eetop 都还没诞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围观学习。。。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计文档里面Vsb和Vdb都没有给,也没有给管子耗散功率的相关指标

网友(2021-08-12):
顶一下,再次学习

网友(2024-08-03):
谢谢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C(2024-11-20):
引用 网友B:
BCD process  vgs =LV Ds hi Volt

vgs < 5v

前辈,我有疑问想请教。如果Vgs=5V,Vds=40V,那么Vgd不是远远超过5V了吗?G和D之间不是也是oxide吗,那么会不会击穿呢?
LDMOS应该没有问题,有drift区,但是普通MOS,这个类似的问题应该如何解答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我有疑问想请教。如果Vgs=5V,Vds=40V,那么Vgd不是远远超过5V了吗?G和D之间不是也是oxide吗,那么 ...

cmos  有 bv_vgs    bv_vds   bv_vgd

一般 5v oxide mos

oxide 是 gate -> bulk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  有 bv_vgs    bv_vds   bv_vgd

一般 5v oxide mos

谢谢前辈,我还有疑问,普通MOS的Gate和Drain不是有overlap嘛,那oxide的一部分不是在Gate--Drain上嘛?
那我在关断一个5VNMOS的时候(S、G、B=0),这时候D端加超过5V是不是会达到oxide的耐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