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IC616中生产LOGO?急等!!

楼主(2017-04-17):
如题:环境是Bashrc,IC61
急急急!!!

网友:
如果没有做好的logo的library 那就自己画logo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51的时候有一个脚本可以用,现在那个脚本好像用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随便画即可,采用流片层。

网友:
我们公司是把LOGO做成了个PCELL,,可以输入自己需要的字母符号,设置大小,然后打散即可。
不过这个pcell代码,我之前在eetop上看到过,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
看来有只能自己写一个了。

网友:
51有自带logo库(字母和数字),可以在51里边做好logo,导出gds,再steamin到61里边。你也可以把51的logo库转成61,然后每次直接调用就好。不过51里边在调用cell的时候,可以改变放大缩小倍数,便于调整大小,所以我目前采用第一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会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51里是有一个字母库的,但是记不起来了,你能告诉我名字和大致路径吗?谢谢

网友:
。。。/tools/dfII/samples/tutorials/abstract/pdk/gpdkAssembly
51在这里,61这个路径下没找到东西

楼主:
回复 9#

好的,谢谢。

网友(2018-07-17):
这么麻烦。。。

网友:
我用Python写了一个。输入图形,输出版图。效果图见下面。
需要帮忙的朋友可把黑白logo发给我,我有空的时候可以帮忙生成。记得告知工作库名称、最大边长的尺寸,金属层名等信息。可以贴在本论坛上或者发email给我。

另:我公司(深圳市芯波微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研发中心,在张江浦东软件园)招收五年以上经验的高速模拟版图工程师。符合条件的朋友请赐简历。Email:hr@sibroad.com

网友:
不是用skill脚本跑吗

网友:
51确实有   61没找到   谢谢大神